ThinkPad E420 I3,独显 待机0.035-0.038不触发

楼主(2013-06-10):
ThinkPad E420 I3,独显 待机0.035-0.038不触发

拆机测,3,5V电感,电压都拉低了。5V=0.68V  3.3V=0.3V

供电IC D95280微发烫

断开电感,直接烧 5V大概0.13A   3.3V 0.00A
无明显发烫元件

楼主14 那位兄弟说得很对哦,你反对正确的,是什么意思?这样你的技术能提高吗?

网友:
通病,更换d95280.

网友:
断开电感后,IC依然发烫,电压不变。判断非后级短路..

准备订蕊片,这心片不是一般的贵呀。。。40¥一粒........

网友:
d95280是这机器的通病修这很多

网友:
那芯片那么贵啊?

网友:
关键是订的也好多是歪的。

网友:
都说D95280歪的多 我买的都还好用呢  60 比毒品还昂,焊技不好 就是在玩钞票

网友:
那就更换供电IC D95280芯片了哦

网友:
好了没,我这个现象一样啊 。换了芯片还是一样

网友:
换D95280就好。

网友:
------------机器已修复,,

换D95280就好了,,,,这蕊片很容易焊呀了。。。

网友:
D95280是通病啊。换了之后就一样就得查EC的条件咯。

网友:
四十不算贵了!这里六七十啊!

网友:
取下电感没有测试下阻值吗,看看是前短还是后短?不能盲目就判断是供电芯片坏了

修好了哦,换蕊片

网友:
学习下,就是我的焊接技术不好

网友:
D95280这芯片是系统供电芯片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