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520g 电源板元器件响

楼主(2013-06-10):
今天接一个宏基4520g 客户说前天突然断电 然后电脑就开不了机了
接可调电源 有反应 按开关 开机灯亮一下就灭了 还以为是保护了 就拆开看 发现电源USB小板 响  搜论坛说ISL6254 没有主供电 虚焊 就假焊了下 结果响声更快了 而且供电都就响 不用按开机  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芯片坏了 手上没有这芯片 一个板80RMB呢 主板原来有3.3V 5V  求高手我菜鸟一个

网友:
还有小板上有个PD2被我搞烧了 不知啥玩野!

网友:
是个二极管来的

网友:
我知道D 是二极管 可现在具体哪里坏了不知道啊 那个二极管无所谓
如果换这个小板还不好拿就废了 自己赔时间 赔80

网友A:
兄弟换个板子把,旧得留着慢慢研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兄弟换个板子把,旧得留着慢慢研究

主板还是电源板啊?俩板子呢?我这中菜鸟 也就刷刷机 越狱 装系统

网友B:
开关电源的频率不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开关电源的频率不对

谢谢你的回复 让我很茫然啊

网友C:
是不是保护隔离中的场效应管不良哟 带不起电压额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保护隔离中的场效应管不良哟 带不起电压额

我也想应该是保护了 所以就坏了 可我不知保护隔离在什么地方 先换个小板吧 主板现在在测试呢 搞不懂这玩野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我也想应该是保护了 所以就坏了 可我不知保护隔离在什么地方 先换个小板吧 主板现在在测试呢 搞不懂这玩野 ...

3.5v电压不够也带不动后面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3.5v电压不够也带不动后面的

好吧 我已经入哪个小板了 看看吧 不行再找你们

网友E:
你一开始不是加焊一下就响的更快了,那说明小板肯定是有故障的,主板有没有故障还不能确定啊!!这种故障你有示波器的话更好修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一开始不是加焊一下就响的更快了,那说明小板肯定是有故障的,主板有没有故障还不能确定啊!!这种故障你 ...

oo 谢谢啊 我已经订小板了 测试看看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小丨彡邀请您访问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?fromuser=%D0%A1%D8%AD%E1%EA

骗点击的
此贴电脑已修好  换的电源板假焊的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