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2N-X 拔CMOS冒开机怪问题

楼主(2013-06-10):
故障:不触发    拔CMOS冒后可触发    跑到C5   把帽子插回去会跑完整个过程到00    可以重启

开机脚5V  待机3.3V   都有    简单的跑线路 刮IO附近的引脚都没用     测量到IO芯片70几脚旁的822排阻
1 2 4 脚都有待机3.3V   3脚0V   6脚(即3脚对边脚)为0.65V      在开机工作状态下该排阻3 6脚的电压为5V
怀疑故障就是这个822排阻引起的     从料板摘了一个换上去     待机测量该排阻    3  6脚均为0V    短接开机脚
可以正常触发    跑码正常    插上显卡一路狂飙    看到了LOGO界面     关机 重启反复测试了10分钟一切正常

个人总结:维修过程中一定要细心再细心

网友:
今天又修了一张   M2N-X PLUS   的板     上电自动开机    跑到D5掉电     按开关没有反应
以为还是排阻问题    换了后还是一样     测量开机脚没电压    打阻值短路
测量后确定该线路上的元器件没有问题    把矛头指向IO      摘掉IO后开机脚不短路了
找了个型号一样的IO换上去        上电开机一切正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