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电源适配器

楼主(2013-06-10):
笔记本 AC电源适配器(19V)
它输出有三根线,那一根线到底起什么作用? (不是接地噢)

网友:
一根侦测一根供电

网友:
19V输出端我只见过两根线的,不知楼主的适配器是哪个品牌的笔记本用的?楼上说侦测,能进一步说说具体的作用吗?

网友:
HP笔记本电源插头中间带个细针, HP上比较常见,没那个针电源插头插上不过电

网友:
像HP/DELL/LENOVO都有这种适配器,一般的,输出插头外层金属为电源负极,内层为电源正极,中心小针为检测脚。例如DELL的适配器,如果中间针脚为空,则不能检测出电源适配器,虽然可以开机,但电池是不会充电的。HP的检测针作用更明显——使用普通可调电源,无HP专用插头,根本不能触发开机。

网友:
学习了,我还以为那针是正极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