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U450维修,不开机

楼主(2013-06-10):
昨天接一台联想U450,不开机但又同学来赔吃饭,没修早晨起得早,拿起板子,通电电源显示0.04A。仁宝板子正常待机电流0。01.测试3V5V.没有。下掉CPU板。待机0.01正常。3V5V.正常,可能小板短路了。先测试待机3V5V是否有短路,200-300正常,测试B+为1.7V.测试PU1的1脚只有2.7V好像是3.3V.iPU1的7脚电压为0V.测试PQ27D极3.5V.测试PQ25,PQ26正常,但B+电压为什么不过来。PQ27G极电压正常。PR91,PR92,PR93三个1K电阻换成33欧,PQ27发汤。后面负载有短路,小板子B+电压加3.3V烧机。发现PC电容微短路。更换后OK,THINK的机子待机0.04.要是0.01则3V5V.没有。此机5585没图,没标号

网友:
那个坏的电容在什么位置...谢谢

网友:
找到了.........是PQ400旁边的两个小贴片电容坏了   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