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关于索尼的奇葩问题

楼主(2013-06-10):
今天接到一台索尼VPCEB47EC,客户说电池不能充电,他自己买了一块原装电池也不能充电,接过机器开机一看,提示“剩余项目未知”重装了系统,故障还是一样,但是把CMOS电池拔掉一会儿再插上就正常,过一两个小时,又是原来一样的故障了,把电池拔掉(不是CMOS电池)系统提示“未检测到电池”是个红叉,装上电池(不是COMS电池)就提示“剩余项目未知”换了适配器还是一样,换了两个电池(不是CMOS)电池,还是不行,CMOS电池电压2.9V正常吧,同时插上适配器和电池进系统以后,拔掉适配器,机器就关机 了,电池不能正常充放电,现在就差没刷BIOS和维修主板了,大家帮忙分析下是什么问题,我替屈原感谢大家了。

网友A:
索尼有些电池要装驱动才能正常使用

网友:
应该是主板的问题吧。

网友:
驱动我都查看了

网友:
感觉BIOS的可能下大些  主板的小写

网友:
充放电电路

网友:
个人觉得是客户换的电池内的程序芯片被BIOS识别不到,可能买到不是原装电池,可以尝试耍BIOS或LZ自己在更换一次原装电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索尼有些电池要装驱动才能正常使用

这个是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