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帮我

楼主(2013-06-10):
我是维修新手怎么,维修的工具需要什么,各位大虾帮帮我,,谢谢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去百度查

网友:
我看老板用的就是  镊子  风枪  烙铁  示波器  BGA  就这几件是要的   其他的什么电源啊 假负载啊  这些都不用说了  其实我也是刚学维修

网友(2015-11-14):
BGA,风枪,烙铁,螺丝刀,镊子,可调电源,还有配件,只有慢慢看缺哪买哪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