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278进水不触发

楼主(2013-06-10):
品牌: 苹果
型号: A1278
主板板号: K24
故障现象: 不触发
故障原因: 主板进水腐蚀
是否修复: 是
维修工程师: 我姓w
客户拿来一台苹果A1278机器,故障进水按开关无反应,报价留机检测。
此机器型号:A1278  板号:K24
CPU:INTER  P7550 主频:2.26      南北桥集成:MCP79MXT-B3
插上适配器后,电源灯不亮(一般正常情况下,苹果适配器插上机器后
电源灯应该为绿色灯长亮),按开关也无如何反应,拆机吧.....
此时测量主干线的电压为0V,那么问题找到了,电压估计没过保护隔离电路,,再测量了下电源接口处有16.5V主供电进来,排除适配器的问题,
去网上下载了份图纸,因为此主板上元器件没有表示,所以又下载了份点位图,通过观看图纸发现此机器插上电后应该会先产生一个3.425V的一个电压由U6990芯片! 所转换的来,测量发现电感L6995为0V,这是不对的,仔细观察此处有进水痕迹,在看
图纸发现U6990的1脚VIN和3脚SHDN是相通的,也就是说此两点的电压都是一样的。
  再次测量发现1脚有16.5V,3脚为0V,问题找到了,万用表打到蜂鸣档测量1脚和3脚,发现不导通,确定此处是由于进水导致腐蚀断线,那么接下来的事就是飞线了(这可考验我们平时的焊接水平了)先加点焊油用风枪把芯片吹下来,在用漆包线把1脚和3脚连起来,在把芯片焊接上去,万用表再次测量阻值为0欧姆,冷却再次通电,电源灯亮了,在打主干线的电压正常了为12V,3.3V待机电压也产生了.........按下开关,顿时傻眼了,还是不触发,心想难道还有别的问题,再次打开图纸,找到开关线接口J5713的5脚就为开关引脚,经测量发现此点的电压为3.3V,按下开机键后没有跳变,正常情况下应该为3.3V-0V-3.3V...........此款机器开关在键盘上,果断拔掉键盘,用镊子强行把5脚接了下地,机器触发了,接屏后亮机了,揭掉键盘上的黑胶纸后又看到了固定键盘螺丝都生锈了,故判断此机器是键盘进水致使主板和键盘都损坏,在网上定了一个新键盘,装上后问题解决收钱

网友:
苹果机子键盘进水多半都要换键盘,还有那个电源接口小板进水也容易坏

网友:
苹果的没修过不懂,貎似比较难修呀,不知是否?

网友A:
复制粘贴的经验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复制粘贴的经验?

我从别的维修网发过的  粘贴过来了。。。有问题

网友:
问题不太大 呵呵 不错 不错  不知道报价多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呵呵   有的好修   不好修的换主板   哈哈

哥们,苹果主板好像不便宜哦,比一般主板贵多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