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桌面音响电源的7812A三极管烫的厉害

楼主(2013-06-10):
拆了一台旧的爱浪桌面组合音响的电源给车机供电,接上后听几分钟发现会自动断电保护,发现7812A的管子烫的厉害,本人小小白一个,请各位老大帮忙诊断一下。

网友:
桌面组合音响通常的功率不超过100W,大多在30W左右,功率不够电流更不用说小了,找功率大一点的电源来供电吧

网友:
用的也是原音箱,单个50W

网友:
7812允许电流小,车机电流大,需换大功率的12v电源。

网友:
我看见鼓包了

什么眼神,哪里有鼓包的!

网友:
我看见电容好像鼓包了

网友:
7812是线性电压转换,效率很低发热大是正常的,电流估计最大不超1A,在这个电流范围内应该没有问题,超过了就换其他电源吧

网友:
功率太小了  我也用过

网友:
是车载机保护了!7812A只是低电流12伏稳压管!0.几安的电流肯定用不了的!记得车载里面还要进行升压的!用的是高频开关升压电路,不记得了......建议你用电脑开关电源!

网友:
7812 发热是正常的..80 C-100 C

网友:
7812A不是三极管,是三端稳压集成块,最大电流只有1A,功率不够肯定发烫。

网友:
换ATX电源了,感谢各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