纬创资通HM40上电时序

楼主(2013-06-10):
笔记本型:宏碁D725 r主板版号:HM4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.适配器插入后产生电压AD+,然后分三路,一路通过U3输出公共端电压DCBATOUT,一路通过D13发送到充放电芯片22脚DCIN,一路串联分压发送到第二脚ACIN对电压进行检测,当ACIN电压高于2.4V时输出高电平7信号ACOK,当27脚28脚对输入电流进行检测,当检测正常后,发出AC_IN#给EC,EC收到此信号后,开启充
2.公共端电压DCBATOUT输入TPS51125,得到总开启信号EN0后,输出线性电压VREG3(3D3V_AUX_S5)和VREG5(3D3V_AUX_S5)。3D3V_AUX_S5给EC供电后,外接晶振就会起振 接着就有EC的复位,此时EC发出
s5_ENABLE信号产生系统供电3D3V_S5的待机电压。3D3V_S5为ICH9M提供供电。ICH9M有了供电 外接晶振就会起振。3.EC得到供电和上拉复位后,复位正常,EC开始读取BIOS ROM数据,用于配置其GP50脚的定义.完成后由GPIO42发出RSMRST#_KBC给ICH9M,指示当前系统供电已经准备好了,可以进行开机触发动作。4.当机主按下开机按键后,拉高KBC_PW RBTN#给EC,接着由EC发出PM_PW RBTN#给ICH9M,ICH9M收到PW RBTN#(信号跳变3.3-0-3.3),ICH9M拉高SLP_S4,SLP_S3返回给EC,通知EC开启内存SLP_S3# 信号,和开启
桥供电,显卡供电,VCCP等其他供电,但不包含CPU 供电和内存供电。5.接着由内存供电芯片TPS51124发出CPUCORE_ON 开启cpu供电,cpu供电工作正常后分两路发出" VGATE_PWRGD,一路发送到温控芯片G7922 13脚,14脚,一路发出通知ICH9M电路开启完毕。6.当G7922接收到VGATE_PWRGD后,由16脚发出G7922_PW ROK信号,接着与PM_SLP_S3#相与关系发出PW ROK给ICH9M, RICH9M各路电压开启正常,接着由ICH9M发出CLK_PWRGD信号来开启时钟电路,时钟电路正常后发出H_PWRGD. F4 ^) 信号给ICH9M,ICH9M拉高PCIRST发出PLT_RST1#来复位显卡,北桥和各种PCI设备,  7.北桥得到PLTRST#信号后,在时钟正常的情况下,拉高CPURST#,通知CPU开始工作。!  8.CPU 在得到供电后,等待复位信号:RESET# 信号变高与PWRGODD信号变高,两个信号正常后,CPU 开始
注明:本人刚刚接触笔记本维修,还不是很明白,请各位高手批评指教
给带你辛苦分吧

网友:
有没有电路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