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p41-es3g 关机变重启

楼主(2013-06-10):
ga-p41-es3g 关机变重启。第一时间吹开了本来就坏的网卡,再试一样。再找个IO试结果还是一样。就慢慢查开机电路,没有什么发现。南桥有点热,不过NH82801GB的南桥本来就有点热的,再测量南桥数据线也没有什么证明南桥坏。这下就要请教高手们了。。会不会小电阻电容排阻坏呢?

网友:
能开机显示进系统但关机后会自动开机?

网友:
雷击坏的,一般网卡,IO ,南桥。有无自动开机,万一不想换桥可以试试刷BIOS有一点希望。。。

网友:
你说的太笼统了,是开机之后在关机变重启,其他的问题都排除了,基本上就是南桥的问题,它有点发热,它要是不发热你能开机吗,要不然的话就查一下关机时序

网友:
先刷一下bios吧的确华硕的我遇到过放电就好的

网友:
把南桥旁的822全换了就行了,一个个测量,量不出来。谢谢各位!!

网友(2014-11-09):
都是822的问题……

网友:
手上正好有块,挂机变重启,还没有搞定 楼主具体那个排阻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