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柏516不亮

楼主(2013-06-10):
过来一康柏516 说是摔了,看电流像是显卡问题,而且说摔之前还有过花屏的情况。于是报价300,给显卡植株之后,亮了。但是,过了几分钟就不亮了,根本就是不过内存。听他说摔了,于是怕北桥底盘有问题,给北桥植株,照旧不过内存,并且南北桥很烫,求解。

不插内存电流1.5

插上内存电流1.65

电流大约达到2A才能亮,求高手

网友:
摔断线了吧,你就是求神仙也没用,换板吧,摔机后遗症很厉害的

网友:
鄙人量了一下,北桥上面的好多个电容短路了,然而拆下来就不短,而且测量北桥供电没问题,求解

网友:
有没有高手呀,在线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