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l600风扇时转时不转,到底是主板问题还是风扇问题呢

楼主(2013-06-10):
已经除灰了,还是这样

网友:
笔记本的风扇应该是控温的吧,只有温度高了才转的

网友:
CPU温度60度以上不转,还是风扇时转时不转,机器就有问题了。如果反之,这个提问就没必要了(到底是主板问题还是风扇问题呢 )

网友:
是70-80°都这样子,不是因为温度低才不转

网友:
若像你所说 7   8  十度也是这样  那你用手拨动风扇 看看 转速怎么样,如果很涩的话 可以加油的就加油  不可以加油的  就直接换风扇了哦

网友A:
用鲁大师 压到70~80度看转不转  或者直接把温控那条线剪断 风扇好的就会一直转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鲁大师 压到70~80度看转不转  或者直接把温控那条线剪断 风扇好的就会一直转

今天已经让师傅给做了风扇 常转,但是,不停的弹出 系统风扇不正常,请与当地经销商联系
请问如何关闭这个提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