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个技嘉g31m-es2c扳子电路图

楼主(2013-06-10):
开机电路图也可以。。。加电不跑吗 一会就掉电了

网友:
你是不是用PD的CPU?这种U发热量大,易关机或重启机。换个好一点的风扇看看。

网友:
BIOS和北桥电压低的通病,南桥野容易坏,一定要用万用表测电压~!换同样的IC也会出现电压低的情况,代换你查贴大把~!最好用新赛扬的U和E系列的U。

网友:
感谢你的回答。。。查出U的场管电压偏低 与地线 短路了

网友:
这貌似是台式机的板吧,台式机要用电路图修机么?

网友:
我不是大师傅。。。我是小师傅。。。经验不足啊。。。需要研究研究

网友(2013-09-03):
谁有志主板的原理图发我份把谢谢了!家电维修 学修主板了 谢谢!

网友(2015-11-19):
我也是这个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