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HD5670显卡问题

楼主(2013-06-10):
今天出去修电脑 客户换了个显卡 有问题的HD5670不要了
显卡是迪兰恒进HD5670 512M DDR5

问题是 能点亮 点亮后 芯片反面一小块在2秒内达到90-100度
马上断电后,直接保护了

各位大侠 这个是什么问题,怎样修可以修好

补充内容 (2013-6-11 12:34):
加焊解决

补充内容 (2013-7-8 15:33):

网友:
发热共电问题,那来的GPU问题,,你拿下来,从值可以啊,,希望你拿下来后, 这个GPU不会坏,在值的过程中也不会坏,, ATI心片是很弱的。。。

网友:
、这好的贴子,又是一个无解的问题。。。。ATI维修,就真没有人,会修了

网友:
不是冲新值球的问题不要走弯路,量一下贴片电容,检查一下散热 一般情况是短路发热

网友(2013-07-13):
好问题总是引不起注意力,,看来ATI显卡以无人了

网友:
好问题没人会修,可能全修。73 85 86 95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