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4A77T SI主板上IO:IT8756E KXS的,能不能用AKS代 ...
华硕M4A77T SI主板上IO:IT8756E KXS的,能不能用AKS代用?

楼主(2013-06-10):
想淘宝几块,结果付款了才说是AXS的
华硕

网友:
只要型号一样就行,那个应该是后缀,应该没多大问题

网友:
差太远了,看着不爽,后来又说有JXS的,所以要了JXS

网友:
后缀不同,引脚定义稍有不同的,io,时钟了。后缀不同是代换的,代换之后可能出现其他故障

网友:
用IXS试试 网上说可以代换 当然不是说有板子都能代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