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白屏

楼主(2013-06-10):
本人有一笔记本,屏幕开机白屏,能隐约看到一点淡淡的画面,外接显示器都正常!点开网站的电脑画面,也能看到一点但是显示的很慢!请教是不是屏坏了

网友:
屏坏了的几率大些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白屏白的不彻底,也能看到一点点,点开其他画面就是反应的很慢。

你可以活动屏试试,合上再打开 来回的打开合上  看看合上或打开的同时 屏有没有变化。或者挤压屏的四周看看会不会变清晰,这种情况 一般屏坏的多些,但是也不排除是屏线的问题

网友C:
屏线重插就好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活动屏试试,合上再打开 来回的打开合上  看看合上或打开的同时 屏有没有变化。或者挤压屏的四周看 ...

我都试过了,都没啥反应,我估计屏坏的可能性大,以前遇到过液晶屏水墨画的症状,就是打开任何东西都反应很慢,而且画面有很长的拖影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屏线重插就好了

插过了,不行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都试过了,都没啥反应,我估计屏坏的可能性大,以前遇到过液晶屏水墨画的症状,就是打开任何东西都反应 ...

那就换个屏试试吧

网友D:
屏坏了    tp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屏坏了    tp坏了

弱弱的问句 tp是啥   俺只知道有个叫tp的路由器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屏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