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14001不充电

楼主(2013-06-10):
如下图,只有24脚有1.8V,请大师们分析下电路图和关键测试点。本人不懂电路图,还请大师不吝赐教,上图

网友:
联想的机子我遇到过几台不能充电的情况,原先都怀疑是板的问题,最后都是电源管理程序出了问题,搞死了

网友:
到官网下载电源管理驱动试试看下

网友:
好试下了

网友:
这个芯片的主供电是多少啊

网友:
我下了电源管理驱动还是不行啊
重装了系统也不行,
充电的时候量了有8V供电,但是连一分钟也没有就跳到0V了

网友:
你先把充电芯片拆了 再量主供电是不是也跳到0  如果不是,先换个芯片试试。

网友:
不知道这个电路的工作条件啊
能详细说说吗
谢谢了

网友:
DCIN引脚是内部5V LDO的输入端。连接到AC适配器输出DE

网友:
主供电是1脚吗

网友:
还有其他工作条件吗

网友:
24脚 6251dcin,看图上电路,应该和vin一样的吧,1.8v是不是太小了?

我学的太少,这芯片上我只看到了dcin,咋没有acin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正常应该为3.3V电压

vin过pq42 称为 6251dc_in, 同时也连接ic的24脚。 为什么只有3.3? 那vin应该是多大?

网友:
你去看看vdd  和en    新片工作条件出来没      没出来往前面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