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600GT 点不亮 报警滴滴两声

楼主(2013-06-10):
侦测卡报26  只是想拿来研究学习一下

网友:
二短:常规错误,请进入CMOS SETUP,重新设置

网友:
一短:系统正常启动。表时机器没有任何问题
二短:常规错误,请进入CMOS SETUP,重新设置不正确的选项
一长一短:内存或主板出错,换一条内存试试,若还不行,只好更换主板〕
一长二短:显示器或显卡错误,检查主板
一长三短:键盘控制器错误,检查主板
一长九短:主板Flash RAM或EPROM错误,BIOS损坏,换块Flash RAM试试
长响:内存条未插紧或损坏,重插内存或更换内存

AMI BIOS
一短:内存刷新失败,更换内存条
二短:内存ECC较验错误,在CMOS SETUP中将内存关于ECC校验的选项设为Disable就可以解决。不过最根本 的解决办法是换内存
三短:系统基本内存检查失败,换内存
四短:系统时钟出现错误
五短:CPU出现错误
六短:键盘控制器错误
七短:系统实模式错误,不能切换到保护模式
八短:显示内存错误。显示内存有问题,更换新的显卡试试
九短:BIOS芯片检验和错误
一长三短:内存错误,内存损坏,更换即可
一长八短:显示测试错误,显示器数据线没有插好或显示卡没插牢

POENIX的BIOS报警声

一短:系统启动正常
一短一短一短:系统加电初始化失败
一短一短二短:主板错误
一短一短三短:CMOS或电池失效
一短一短四短:ROM BIOS校验错误
一短二短一短:系统时钟错误
一短二短二短:DMA初始化失败
一短二短三短:DMA页寄存器错误
一短三短一短:基本内存错误
一短三短三短:基本内存错误
一短四短一短:基本内存地址线错误
一长四短二短:基本内存校验错误
一长四短三短:EISA时序器错误
一长四短四短:EISA NMI口错误

二短一短一短:前64K基本内存错误
三短一短一短:DMA寄存器错误
三短一短二短:主DMA寄存器错误
三短一短三短:主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
三短一短四短:从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
三短二短四短:键盘控制器错误
三短四短三短:时钟错误
三短四短二短:显示错误
四短二短二短:关机错误
四短二短三短:A20门错误
四短三短一短:内存错误
四短三短三短:时钟2错误
四短三短四短:时钟错误
四短四短一短:串行口错误
四短四短二短:并行口错误
四短四短三短地:数字协处理器错误
看看上面的是不是对你有帮助

网友:
我是新手中新手   进BIOS 设置吗??
现在都点不亮  怎么进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