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4A78求高手指点迷津!!

楼主(2013-06-10):
主板:M4A78 AM,故障现象是:供电正常,没有复位,测试:PCI B16脚电压有时3.3,有时没有,有时成1.6V,如果有1.6V,主板能够复位,跑代码EE,,PCI-E的A13.14脚0.4V,一直有。
看论坛上的帖子说IO坏的多,IO已经换过两个,还是同样的问题。BIOS刷过。
怀疑:时钟:更换14.318还是同样,为排除时钟,把时钟IC摘了,发现PCI16脚还是有3.3,但是PCI-E的0.4V没有了,个人感觉可以排除IC本身的问题。通过点位图把和南桥相连的822排阻摘了,也还是有3.3,不禁想问:这个3.3哪里来的
还有:pCI B16:信号:CK_PCI_SLOT2,发现没有直接和时钟IC相连,请问。B16脚的信号时怎么来的,怎么才能找的这个不对的电压。。附图:

再问个低级问题,时钟ic没看到PCI时钟啊

补充内容 (2013-7-4 14:39):
已解决:换南桥

网友:
先加焊一下北桥 要是没好直接打北桥

网友A:
AMD芯片组主PCI设备的复位 是由南桥发送的,时钟芯片只发送48M   100M时钟给南桥 ,再由南桥发送到别的设备。查南桥的25M    48M  100M时钟。

网友:
从B16脚跑线路,看看有没有和3.3V串电的地方,应该是时钟和哪个地方串电了。

网友:
谢谢徐老师啊。。豁然开朗。。

网友B:
神器在手,你都找不到,那就没办法了,用点位图你还能找不到它相连的原件,你就查时钟供电,开启,14.318m,都正常就换时钟,我发现最近时钟坏的挺多的,我都搞了好几个了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块华硕M4A78主板,开机上电复位灯常亮,发现北桥旁边的供电没有发出控制信号,再查发现他的开启脚没电压,查到一个控制管就没有继续跑下去了。(中间板子还显示了两次,每次只有几十秒,后来就再也没亮过)

网友:
技术活啊,,我是来学习的。

网友C:
你有点位图   可以发我看看吗?我们一起研究研究/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神器在手,你都找不到,那就没办法了,用点位图你还能找不到它相连的原件,你就查时钟供电,开启,14.318m, ...

这个板子PCI-E 有0.4了,说明开启了,,,没有IC代换,但是拆了还有3.3,说明不是它引起的。。没有找到上拉电阻,,,另外,徐老师说了PCI是南桥发出的时钟。。所以,,我怀疑是南桥了

网友E:
上传你的点位图啊  兄弟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有点位图   可以发我看看吗?我们一起研究研究/

咦,点位图上了,怎么没有了。。我存的也没了。。奇怪。。论坛里有,你下吧

网友:

引用 网友E:
上传你的点位图啊  兄弟

上点位图

网友F:
楼主  太强大了    修主板   还看点位图    佩服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  太强大了    修主板   还看点位图    佩服

贬我呢吧

网友G:
换个排阻就能好O_PWROK_SB_R

网友:
看看CPURST有没有发出和PWR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换个排阻就能好O_PWROK_SB_R

换了,,还是不行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板子PCI-E 有0.4了,说明开启了,,,没有IC代换,但是拆了还有3.3,说明不是它引起的。。没有找到上 ...

是啊,时钟发出48m,33m时钟给南桥,南桥发给其他设备,我记得好像有时钟直接到pci的,你看一下点位图啊,看一下pci时钟连到那不就知道了,有神器怎么不用啊,不能乱猜测的,看点位就能确定是哪的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啊,时钟发出48m,33m时钟给南桥,南桥发给其他设备,我记得好像有时钟直接到pci的,你看一下点位图啊, ...

看看楼上的贴。徐老师说了。。AMD的PCI时钟是南桥来的

网友:
这个板子是这样的,点位图我看了,时钟是南桥发到pci的,如果照楼主说的,说不通啊,822排阻都搞了,还是有3.3v,看点位它只跟822排阻连啊,但是822去掉了还是有3.3v,那我感觉应该是串路了吧

网友:
把PCI 的B16脚 跑线1分为3,排查哪路故障,再进行分析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MD芯片组主PCI设备的复位 是由南桥发送的,时钟芯片只发送48M   100M时钟给南桥 ,再由南桥发送到别的设备 ...

老师,我怀疑你们是不是可以拿一张纸,一支铅笔,然后就可以把主板的电路图都给画出来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  太强大了    修主板   还看点位图    佩服

现在修主板都直接来不用看图纸了吗? 看来我太差劲了。我有个板子,没有图纸,没有芯片资料。想测个cpu供电pg都不知道怎么下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