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个高手可一指点下国产主板

楼主(2013-06-10):
那个高手可一指点下国产主板..送话器.得接在主板那个位置.....

网友:
还有没有其他图?这图里边模块貌似是高频天线部分

网友:
还有其他图吗?貌似这图是高频天线放大模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之前给他们修过一个lg的手机  就是图上那个样子的  市场上买 5块钱吧

主要是送话器在哪里

网友B:
尾插上面,一个金黄色小方块,就应该是送话器,,小面有四个焊点,和旁边的电阻,电容相通,但是这样的送话器不耐高温,疯抢一吹,可能就要报废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尾插上面,一个金黄色小方块,就应该是送话器,,小面有四个焊点,和旁边的电阻,电容相通,但是这样的送话 ...

谢了..装好了..确实..很难弄...手老抖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重新给你发送一个吧

谢了...果然是4脚得送话器.....修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事   互相帮忙   你是专门修手机的 ????

不是专业得:      不过有时在修.....你呢

网友:
对,这板子是贴片的4脚送话器。

网友:
往下吹的时候最好在送话器上在垫个小点的屏蔽罩之类的,避免把送话器吹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