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地实习修板二例

楼主(2013-06-10):
学习即将结束,从今天开始每天都要修板,今天拿到的第一块板是信步P5 I1008/GL 775的主板,首先来张靓照,

认真检查主板的各元件,发现一电容有点豉包,

还有二个电容被换过了,

测量各供电及接口对地值,,正常,上电,上检测卡,有3.3V供电,触发开关,能触发,

检查各供电,正常,检查内存供电时发现,刚才检查被换过电容中,

其中一个是没装回去,赶紧关电,找其他主板内存供电的滤波的耐压及容值,在料板上找了二个,6.3V1000UF的电容,并把另外一个被换过的电容(电容的脚有点短)一同装上,同时换掉豉包的那个电容,.上真U,内存条(一代),开机,不跑码,关机再检查主板,发现北桥灰尘比较多,拆下清理一下(用洗板水),顺便清一下焊接过的元件.继续上电开机检查,奇了,竞然跑码了,还跑到7F,
不敢相信,再来一次,一样到7F,成功修复.
   修好一张板后,跟老师换一张接着修,这张板可算得没修,拿到板先照个全身照.

接着检查身体,发现少了网卡IC,

板上有些灰尘,根据上一张板结论,于是先清理灰尘,检查供电,接口的对地值,OK,上电,上假U,打值条,检测卡,有3.3V供电,触发开关,如图:

复位灯常亮,测各供电电压,,没CPU电压,关机上真U,内存,触发,跑码了,98,.....E0停下了,档E0,还没讲不跑码修复方法,只好如此了,

再次跟老师换板,老师说你咋每次都拿到好板,于是就找一张不知是4修还是5修的板给我,精英P4主板,来张靓照,再来个全身体检,

一电容脚变形,

一MOS已换,

更换电容后就到了下课时间,留着明天继续检修.

网友:
嗯,进步很快

网友:
进点小步以后胯大步

网友:
多修不同故障的坏板进步更快!

网友:
你快成为高手了,呵呵,你怎么都搞了这些好板,我上月在实地的时候都是难搞的,都少东西

网友:
第二片G31T-M2是精英给联想代工的主板。

网友:
第二块板子,跑EO应该是不过内存

网友:
看来还是去实地的好啊。有理论,有实践,学得就更快啊。

网友:
什么时候添了这些料板呀?我们以前都是饼哥破坏了件的。

网友:
基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啊

网友:
基地就是能学到好东西

网友:
基地看来还不错

网友:
不错,诊断卡还真是管用,呵呵,学习到了。

网友:
强烈建议 北方来个分公司

网友:
这个技术性不高  我都会!!

网友:
不会的去下载个刘坚强三百讲看看,不过我一看几分钟就打瞌睡,看个十几分钟绝对熟睡了,呵呵

网友:
还有这么好的崔眠曲,你应该一定没有失眠过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