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-CDROM能否通杀所有电脑?

楼主(2013-06-10):
今天有台机器竟然发现无法从U盘启动,试了2个U盘都不行,从BIOS里看绝对是支持的,试过N遍,仅其中一U盘偶然一次启动了。再试就不行。该机PE和WINDOWS下均能正常识别U盘。我的2个U盘均无问题。由此得出结论,U-CD不能通杀所有电脑……
Windows

网友:
也碰到过,有时候关机再开又可以了

网友:
本来USBCD就不能通杀所有电脑,很多机器我都试过了,只不过比U-HDD和U-ZIP兼容更强一些,特别针对一些老机器。最强的引导还是硬盘对硬盘,其次是光驱

网友:
用移动硬盘做HDD启动项 也能通杀大部分啊 USB hdd 做的启动项好像还要看u盘 我俩个U盘做的HDD启动项 一个能认识 另一个却不能认

网友:
一般都是备用两个U盘,一个USB-CD,一个USB-HDD这样基本就可以秒掉了。除非他电脑不支持USB启动。

网友:
有的不支持usb启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