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ACER AS3820TG不上电

楼主(2013-06-11):
求救ACER  AS3820TG不上电,待机电流0.1A偏高,发现U27 RT8223BGQW发烫 3D3V_PWR 阻值384欧姆,5V_PWR 阻值82欧姆
3D3V_PWR 只有1.23V ,5V_PWR 0.8V  VIN 19V VREG3 3V VREG5 5V VREF 2V ENC 3V都正常,断开L40 L45情形一样,请问可能是哪里不良

网友:
u27 pin22(boot1)电阻4.7欧姆(R208)断路,导致u27 rt8223BGQW发烫烧毁,更换 U27和 R208待机电流 0.03A正常,但是又发生另一个问题
就是插上适配器后大概3秒钟自动上电0.03A-0.2A-0.03A,POWER SW 供电正常,查EC 供电 ECRST# AC-IN# RSMRST#都正常,可是在没有按POWER SW情况下,EC PIN 105 PM_SLP_M#, PIN21 PM_SLP_S4#,PIN64 PM_SLP_S3# 都会不定时有1.5XV-2.8XV再回到0V, 5-6秒钟循环一次,(按POWER SW  PIN95  KBC_PWRBTN#,  PIN117 PM_PWRBTN#都有H-L-H变化),请问是不是 PCH坏了( BD82HM55)

网友:
EC PIN 77 KBC_XO有3.5VP-P方波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