敏捷G31主板,雷击,造成通电即灭 !

楼主(2013-06-11):
三极管都检查了,没问题,南北桥都吹过了!~~就是不知道出现问题在那里!!!求高手!!!!

网友:
确定电源是正常的情况下,有没有检测过大容量电容短路或断路?另一个板上网卡接口电路是否有短路.电流过大至电压不稳而保护关机.

网友:
把网卡跟声卡多卸了,看看

网友:
短路了、 一级一级 排除。。

网友:
有短路  电路保护了

网友:
短路了呗 不知道仁兄有无可调电源? 找个坏电源, 把上边的主板供电接头和cpu供电接头剪下来,插到主板上,然后用可调电源跳出5v 12v 3.3v分别接在接头后边的线上,进行烧机大法。剩下的就不用说了吧

网友:
把网卡拆下来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