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MPSU-400CX电源故障

楼主(2013-06-11):
海盗船CMPSU-400CX电源,带主动PFC电路。串灯泡加电瞬间灯亮一下就灭,短接PS到地灯亮,此时是空载,有电压输出,几秒后电压输出到0V,灯长亮。不知问题在哪里?

网友:
是B1W版还是B2W版?那年生产的?

网友:
PFC工作了吗,应当有450V以上得电压,先从这个方面入手

网友:
上图吧,这样更直观

网友:
不会是有鼓包的电解存在吧?

网友:
为什么不用万用表测一下有没有短路的开关管,整流桥是不是好的?

网友:
谢谢各位朋友帮忙!今天继续修。开关管没有短路,电解没有鼓包(还在路测了每个电解,觉得都是好的),整流桥也是好的。后来搞清楚了,带主动PFC的串灯泡的话是会常亮的。我把最容易虚焊的贴片快恢复二极管都重焊了一遍,唉!似乎好了,继续观察几天再向朋友们汇报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