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4415s 电压在0.9左右--1.2左右 来回跳变

楼主(2013-06-11):
客户拿来说点不亮,硬盘灯一闪一闪,查主板上各电压都出来了啊,怀疑是显卡,加焊后故障以旧,外接屏也不显,主板是AMD的独立显卡,这会有什么可能

刚刚又加焊了下北桥,还是老样子不行

网友:
4415S是什么芯片组的,如果是AMD看看北桥,INTEL 的就要看看显卡或内存了,有没有灯在闪?

网友A:
AMD的机器北桥坏的可能性 比显卡大  你加焊北桥试试

网友:
不用想了,这个情况多半是北桥故障,先加焊下北桥,如果可以可以正常了,北桥芯片最好换掉,重新植株的话管不了太长时间的

网友:
这个都是通病了  北桥啊   最好找颗 料板上的芯片  新的有的有返修  旧的还好一点

网友:
是不是216-0752001的北桥,先换个试试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MD的机器北桥坏的可能性 比显卡大  你加焊北桥试试

刚刚加焊了,还是不行,还有什么可能

网友B:
或加热下北桥看看,用风枪吹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或加热下北桥看看,用风枪吹吹

都上过焊台了

网友:
加电掉电好像就是北桥的问题

网友:
AMD CPU也爱坏  最好试试

网友:
U换个试,如果不行就是北桥,修很多了!注意下焊功

网友:
此机器AMD的话  一般北桥    CPU      INTEL一般都是显卡    AMD查查CPU复位有没有

网友:
换U试试 查U后面下方有个点的阻止  0 的话 U 肯定挂了
另外NB 也爱坏

网友:
先换个cpu试试吧! 不行就干北桥啊

网友:
这个机器基本就是北桥故障,照理加焊北桥应该可以开机,是否加焊失败比如有连焊脚之类,还有U也有可能,但几率相对少,反正除了U北桥问题太大了

网友:
最好换一下CPU试试,AMD CPU坏的多。

网友:
果断的刷个Bios,LZ是桥工啊,一般这种情况先软后硬啊

网友:
还是先刷个bios 试试 在 cpu  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