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560白屏在线等

楼主(2013-06-11):
联想Y560 I5独显216-0772003显卡 HM55的桥 ,来的时候正常显示但是进桌面就卡死机然后花屏。安全模式卸载显卡驱动驱动官网的也一样,只要驱动独显就不行。然后我重植了显卡,结果进系统就掉电,没办法订个新显卡。显卡还在路上的时候(就是想多了,画蛇添足把HM55的桥给做了。结果不亮了,我把桥拿下来重植,结果白屏了)现在新显卡回来换上还是白屏,刷了BIOS也白屏,我就又订两个HM55的桥。换上还是白屏,但是外切正常显示。真是没思路了。在干只能干缓存了。显卡我都换俩新的了。还是白屏啊。我承认我错了。不该干HM55的桥。但是新桥都已经换上了还是白屏啊

网友:
求大神。绝对不是屏的问题。因为换屏试了。再说来的时候都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每次焊显卡我都用锡箔纸把8个缓存芯片包起来了。我想应该不会虚焊吧。我真的不敢在搞缓存了。

网友:
为什么不查 屏供电呢? 俺你这中说法 很可能是板上没给屏3.3v的供电,

网友:
修什么地方出现的问题 那问题还在什么地方啊 你找找桥附近 是不是什么东西被你弄掉了 或坏了

网友:
图纸上屏供电是39和40针脚,LCDVCC。白屏的时候我量是3.3V,然后过一会就没有了。屏幕依然白屏,这个3.3是始终有的么?一开始有。但是屏幕也是白屏啊

网友:
抱歉。屏线接口的39 40针脚是LCDVCC 但是白屏的时候不是3.3V。我量始终是0.4V。这个貌似不对吧。但是我显卡焊接肯定没问题啊。之前也可以正常亮啊。现在怎么是0.4呢。焊接过程中我不觉得其他元器件会损坏吧

网友:
这是屏供电电路图

网友:
哈哈,修好了。感谢4楼5楼提供的思路。Q5 DS级00了。所以我也懒得换一个了。直接飞线把DS连一起了。这回有3.3V供电了。久违的Lenovo终于出来了。虽然走了不少弯路。但至少证明我的焊工没啥问题哈。

网友:
焊接技术没问题 但是维修技术还有点问题哦 基本的供电还是要了解清楚

网友:
呵呵,  楼主肯定高兴惨了把,  恭喜啊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屏线断了呀。 或者屏电压坏了。 去查查吧

网友:
缺少屏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CD VCCON是不是屏幕供电开启信号呢 高电平有效吧

LCDVDD就是屏供电3V。其实走了弯路主要怪我。我闲着没事就捅咕捅咕北桥。因为当时显卡在路上呢。HM55的桥不好植。0.35的球钢网还薄。不过心情确实不错

网友:
楼主测错LCDVDD了,当时心情肯定很复杂

网友:
我修过一个白屏  把独显改成集显了

网友:
请教一下   刚开始死机花屏 是不是显卡问题啊   白屏是Q5ds 短路了  这个白屏是不是你搞坏了什么才白的??? 请

网友:
显存有问题吧

网友:
  修板大忌啊, 瞎鸡巴乱搞

网友:
管道搞坏件了 青灰都有时候会出现这问题的。

网友:
真是好样的!谢谢你的思路。大家都学到了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原本就是显卡问题 桥主搞桥白屏 又搞显存 ……
楼主确实是个扎实的桥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