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d600大短路,加电法烧不出来啊。。。。

楼主(2013-06-11):
delld600大短路,加电法烧不出来啊。。。。
DELL

网友:
大短!挑电容吧。。。

网友:
烧不出来的原因是:
直接短路,电流大,线损增加,
虽然输出还是标准19V
但是,
实际你接到板子上的电压很低很低

网友:
用大电流烧的时候,如果烧不出来的话,千万不要烧太长时间,否则差一点的烧机线就要冒火了。前车之鉴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