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派 VG1921WM电压正常无显示

楼主(2013-06-11):
优派 VG1921WM vs11354 拿来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(指示灯不亮) 打开机器检测电源板5V和12V都正常 信号板2个1117稳压管3.3=4V 1.8=1.2 换1117还是一样的电压 开机电压1.02V 本人对解码板不甚了解,望请哪位大神帮忙!
信号

网友:
别急了,按键

网友:
顶你。3.3V变成4V 1.8v变成1.2V怎么可能正常。

网友:
谢谢楼上了,换解码板了,直接OK!看来不是开关键!也许是某个元器件吧!电源板能秒杀,解码板就不行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