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请前辈们看看

楼主(2013-06-11):
不亮,电容3个25v330uf报了换了3个470uf的。能开机但就是这种效果。求经验

网友:
不会是还有电容异常吧?仔细检查一下看呢。

网友:
个人觉得还有别的地方的问题 一个电容不应该引起屏幕模糊啊

网友:
这是滤波不良啊    一个一个替换吧

网友:
请问最有可能是哪里呢?

网友:
驱动板上的芯片温度过高也会造成花屏

网友:
屏线没插好,我们习惯把屏线插到底,但是有时是不行的,会花屏,拔出一点就好了。

网友:
我什么都没做,现在开机又正常了,但过会又这样了

网友:
屏线和驱动板

网友:
开机又这样了,关了再开又正常了。有师傅说是滤波的问题,应该不会是450v电容的问题吧

网友:
应该是屏线没有插好。把接口擦擦

网友:
这样子有一会J,现在又模糊了

网友:
最好找一样的电容,再不行就是屏线接触不良

网友:
屏线没插好,用酒精擦一下屏线

网友:
屏线接触不良

网友:
屏线没有插好会出现花屏 检测下屏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看驱动板 屏线。。

网友:
这就是屏线没插好的现象,经常碰到!

网友:
结果还是驱动板的问题。

网友:
屏线没插好

网友:
驱动板有问题也是

网友:
屏线接触不良,换条好点的试试

网友:
感觉跟电容关系不大

网友:
换根屏线应该就好了。

网友:
多数是屏线 拔下来擦擦 不行就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