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D显示器怎么修!!!

楼主(2013-06-11):
电源板被雷击坏了,不通电
没修过LED,这个板子是不是电源升压一体板。
找不到配件,可不可以像改高压板那样该!要怎么弄呢!!找不到配件
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,谢谢!!!!!!!!

一个电阻烧焦了

电源管理芯片和一个贴片电阻烧焦了

整体的情况!!!

网友:
哪里有卖这种板子的,给个链接也行!!

网友:
测测那各管和模块坏没坏,和保险

网友:
我也有台这样的问题,三色显示器,找不到电源板换。求高手给个解决方案。

网友:
看到你的接近0 欧姆电阻也烧掉了。高电压 没板子琢磨换件吧!配件应该改可以的。

网友:
led只是背光不一样,其他一样的,led升压板淘宝上有卖的,说白了led的升压板比lcd的高压板简单。

网友:
真需要高手们指点啊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。反正LED 不是那么好修。

网友:
不管是LED还是LCD 显示器的电源板   工作原理是一样的。 像这样的问题不需要换板啊。电源通用模块。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73824-1-1.html

网友:
这个没修过,怎么修的

网友:
电源板被雷击坏了,不通电-
没修过LED,这个板子是不是电源升压一体板 {应该是什么也没修过}
找不到配件,可不可以像改高压板那样该!要怎么弄呢!!找不到配件 12V 通用电源就可以了

网友:
我貌似修过这个的,后面有个IC坏了,后面两个电阻烧了,开关管烧了,0.22的电阻式烧的,光藕换掉,一个稳压二极管是烧的,换完就OK了

网友:
不懂开关电源,遇到电源坏的都是直接该板子或者换掉!这下完了!!

网友:
这电源板应该是长城的吧,呵呵前天修个,发热太严重,用10来分钟重新启动,没办法,换了

网友:
长城L982,烧的电阻是10K的103

网友:
6脚IC有可能是ob2263,淘上有卖的.

网友:
主要是不会修,想直接该板子或者换板子!!!

网友:
电源还是好修的,要胆大心细。你这都能看出那里烧了,先把烧掉的元件换掉啊。测MOS有没有短路。IC去搜个数据手册,就知道怎么测好坏了。一般数据手册上还提供应用电路,甚至元件参数。

网友:
ob2263 2273 通用吗?  ic上面的丝印是73d40

网友:
基本电源板是好修的,不懂查图纸

网友:
这种雷击的,真不好修

网友:
把电源部分改了吧
用通用电源板

网友:
这个很明显,模块坏了,要是空间允许用彩电5线模块,那个容易买到。

网友:
已经上网发了一个板子,直接换掉!!过两天装上去试一下再说!!!

网友:
具体看是什么问题啊?

网友:
还用它自己的高压板,改个电源板就好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