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SL6363引脚定义谁有

楼主(2013-06-11):
ISL6363引脚定义谁有

网友:
这个就是,拿去用吧

网友:
谢谢,可惜全英文

网友:
主板的反馈电压主要有哪些?

网友:
应该是主板功能模块的供电芯片反馈电压吧,一般都是OUT,还有FB是用来调节输出电压的!

网友(2013-08-23):
请问6236中的18脚DL1是什么意思,是不是有5V电压呢,

网友:
你能翻译成中文的吗

网友(2014-09-02):
刚好需要啊

网友(2015-05-17):
正需要下来看看,谢谢

网友:
这芯片坏得多吗

网友A(2016-03-11):
要是有芯片外围电路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是有芯片外围电路就好了

我帮你找找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嗯 谢谢版主!!!!!

可惜 我也没有找到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惜 我也没有找到啊

那就不管它咯  先放一边吧!

网友:
你也可以这样自己搜索http://so.chinafix.com/?kw=
这里很多得 只要型号输入上去即可

网友:
找到了一份

网友:
这个完全可以用哦。想就拿去

网友:
1楼哪边就是这个引脚

网友(2016-07-01):
  我也需要 在线等

网友:
给你上传了,看一下,英文版的

网友(2016-08-25):
该电源芯片 哪个脚是EN 啊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