瀚视奇HH251麻烦了

楼主(2013-06-11):
客户拿来时,按开关屏亮一下就灭。拆机 ,因为是25寸液晶没有灯管所以用19的代替的发现上侧两根都有问题。于是发灯管回来,真费事 换完 装机实验。麻烦来了 开机亮了 但不规律黑屏,黑屏后再开还可以 现在发现半小时都没问题了。搞不准了还能高压也有问题了。太背了 话都说了 哎!现在这现象还怀疑灯管 能不能热机好用呢!有过类似经历的朋友!指点1,2 吧!

网友:
怎么的 自己顶一个呀!没遇到的。吗?

网友:
每根灯管的焊接 都可靠的话 。要考虑  1 灯管接口的绝缘  2 高压板的问题  3 驱动板给高压板的开机信号 有电压不  正常时 约3-5V   逐一查查

网友:
高压板不好,换掉

网友:
我手里头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故障,也是换完灯管,也黑。。单测灯管都好使,现在还扔着呢

网友:
把剩下没换的灯管也换掉,如果还不行,去保护也可以,毕竟灯管也刚换,不担心返修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