冠捷T1964WM不开机

楼主(2013-06-11):
症状:拆开看了下原件未见异常,于是上电。指示灯亮,变压器还吱吱叫,量+16V,+5.2V电压都正常,一按开机键,指示灯就灭了,过了6秒左右指示灯又亮了,期间显示屏不显示也没亮,量+16V电压变成了+19.1v,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,不知道从那里下手,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哈,谢谢了

网友A:
液晶电视,你先把变压器换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液晶电视,你先把变压器换了吧

手头上没这东西呀

网友B:
断开后级光测电源板电压正常吗,看是不是后级电压拉低了

网友:
后级有短路.保护了

网友C:
量+16V电压变成了+19.1v,  那+5.2V电压变成了多少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断开后级光测电源板电压正常吗,看是不是后级电压拉低了

嗯 断开后级光测电源板电压是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量+16V电压变成了+19.1v,  那+5.2V电压变成了多少呢?

+5.2V电压是正常的

网友:
负载引的可能性大

网友:
后级有问题。打一下值。

网友:
这个需要用心找问题了

网友:
谢谢各位,已经修好了

网友D:
修好了?结果是哪儿坏了嘛,大家帮你出主意,你就这样对大家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修好了?结果是哪儿坏了嘛,大家帮你出主意,你就这样对大家吗?

不好意思哈   我是花了100大洋在网上一家维修店修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