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。LED升压板上的二极管能用什么带换

楼主(2013-06-11):
这2个 件坏了能找什么代换 ,,,上面那个是二极管。上面标有SS120看不懂。下面那是是场管,上面标有  DTU      15N10B    DB42U.......知道的告诉一下谢谢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是个MOS管  可以找 个主板上的 N型MOS管代换

网友:
二极管 就用普通的 的二极管  即可

网友:
二极管要用高速的或者肖特基。

网友:
9997gp换上就行了

网友:
看下led灯组有没有问题 要是芯片发烫 电杆温度高 一般都是LED灯组烧了 大电流 换通用的灯条 。上次刚修个大电流的 拆开背光 灯组烧了好几组。

网友:
15A100V的MOS吧。。找同样耐压的代换即可。主板MOS耐压一般是25V,不能用在此处。二极管是1A肖特基二极管。

网友:
找个显示器的开关管即可,二极管显示器的整流管即可。

网友:
15N10B 应该是N沟场管吧?这高压条这么便宜,还费这劲去修?有空做做别的事不更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