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复华硕P5QPL-AM无CPU供电一例

楼主(2013-06-11):
型号:P5QPL-AM
故障:无CPU供电
  开机,复位灯常亮,心想,这种主板大多供电问题,最喜欢修这种了。
最后,量CPU无供电,这款主板的CPU供电芯片,是一主一从AP和BD开头的芯片。电路图如下:
AP开头(RT8800)

BD开头(RT8806)

标准应用电路图:

量 AP开头(RT8800)芯片第4脚DVD供电,只有0.3几V,明显不正常,这个供电是12V过来,经过27K和3K两个电阻分压,正常应该是1.2V。将两电阻取下来量了一下,阻值都正常,心想:”那就是芯片把电压拉低了“,又将电阻装上去,把这个芯片取下来,量了一下第4脚,电压果然变正常了。
在芯片盒找了好久,终于找到这个芯片了,换上后,开机,还是没出CPU供电,量第4脚又变成0.3几V。
我敢说芯片绝对没问题,这种脚少的芯片,我也更换的非常好。
  那就量一下,PWM有没有正常输出,一量(1.8V),感觉有电压,就觉得是正常了。这时候,心里想,既然都有PWM输出了,那肯定问题出在BD(RT8806)这个芯片上。那第4脚0.3V可能是正常的,可能芯片正常工作,非常耗电,就把电压拉低了。
量 RT8806的工作条件,都正常,那就只有更换了。
更换后还是一样。
此时又把怀疑的目光放在第4脚了,到底这电压是不是正常的呢?
可是PWM都输出正常了。那应该跟前级没关系吧。
  实在没办法,看看有没有同样的主板,或者同样的芯片组合模式也行,还别说,真给我找到了。
一块华硕P5VD2-VM,也是采用AP+BD芯片供电。
  量好板上的PWM输出,正常是0.55V,第4脚工作电压也是1.2V。
   是什么导致PWM输出异常呢?
  先不管PWM为什么输出1.8V,反正第4脚电压不正常,先把这个问题解决。看标准的电路图,经过两电阻分压,没到其它地方去啊,芯片又是好的,它怎么就变低了呢?
   用表笔量了一下,看有没有去往其它地方,发现连接到一个双二极管上两个正极。
想找一下点位图,看看是怎么回事,找了半天没找到点位图,不知道这玩意是干什么用的。
那就只能拆,都拆了。拆掉此二级管后,开机,跑码了。

没时间再研究了,拆掉二极管后,进系统拷了一机,都正常。就这样吧。
晚上找一下点位图,再来分析一下。
另外此双二极管,在待机时负极有电压1.7V,一开机就变为0V了。
或者大家来分析分析。为什么取掉AP芯片,电压也变为正常了。

网友(点评):
看一下我前边发的一个帖子

网友(点评):
那个1.2shi 怎么算的呢

网友:
双二极管应该是用来做隔离的吧。。

网友:
这个双二极管是43T吧

网友:
用来起保护作用的吧,其他地方还有问题。

网友:
看一下点位就知道这个二极管是干什么的了。我记得一边是vttpg  一边是vrm开启号。 vrm开启信息是由12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1.2v左右的电压作为开启信号。那个43t坏了会将12v上面一个分压电阻拉低这样分压就不成功。

网友:
就没测下这个管是不是坏了吗?

网友A:
找那个双二极管所连的排阻吧。

网友:
刚看了一下点位图,就是一个开启信号,由总线供电通过三极管转换成VTTPWRGD开启。那个双二极管没坏,关键是我拆掉后,开机测那个VTTPWRGD点也是低电平。

网友:
大概的电路的就是下面这样:

H_VTT_OUT_R这个电压,应该是CPU得到总线电压就会发出。
明天再去看一下,故障点应该在Q11那两个三极管上。

网友:
类似的点位图下载地址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read&tid=503523

网友B:
  呵呵。,这个主板是通病 不知道修了多少快了。, 哈哈。

网友:
这里有两个问题:
取掉AP芯片,量焊盘4脚电压就会正常。
待机时双二极管负极电压有1.7V,开机时变为0.
反正闲来无事,有时间,就了解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呵呵。,这个主板是通病 不知道修了多少快了。, 哈哈。

都是哪里坏啊?是排阻,还是三极管?

网友:
大哥,这是通病来的,只要是没有cpu供电,cpu开启电压低,基本都是这个双二极管的问题,去掉之后就能正常了,没具体研究过为什么,另外,点位图那里搞的,传一份上来啊,我修过其他故障的

网友C:
我不知道是开启信号,又没图,看芯片脚定义说明,DVD以为是一个供电。点位图的地址我在上面发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找那个双二极管所连的排阻吧。

今天看了下,是排阻,用镊子短接排阻两端,也正常了。。。
换了个排阻后,OK。。

网友:
嘎嘎  ~~刚刚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子  一模一样的问题   看了你的帖子   噢了~~~

支持 反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不知道是开启信号,又没图,看芯片脚定义说明,DVD以为是一个供电。点位图的地址我在上面发了。

dvd就是开启啊,开启还有其他的名字,比如什么en,enll 等等

网友:
  这个型号的板子二极管都变成通病了。我修了几块了都是这个管子的问题。都已经修好。

网友:
楼主,我碰到过这种问题的板也很多了,每次都是把那双二极管给干掉了,但是也很想知道那排阻在哪个位置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今天看了下,是排阻,用镊子短接排阻两端,也正常了。。。
换了个排阻后,OK。。

那里的排阻

网友(2014-03-16):
DVD是开启信号,而CPU开启信号是要高电平的,那么直接拿掉那个43T的复合二极管就可以啊。因为拿掉后DVD的开启信号直接由12V经过电阻串联分压过来,是高电平1.2V

网友:
楼主这块板其实是通病,我修了好多论坛也有人说过的。好些华硕主板没CPU供电基本都这问题,还有提醒一下各位这二极管拆了“必须"得补上去不然查两条内存会不过的

网友:
]昨晚看到43楼,有说要拿掉双二极管之后,要补回去,否则不过内存。早上我补回去了,单条内存也不行。更不用说是两条了,APW7120 换过无果,测量内存供电是1.47V。现在是往死里挡内存,BIOS也刷过无。数码卡最后显示是D5 或者E1,请问是不是内存的工作条件不满足,哪一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,谢谢

网友:
灰常感谢此贴

网友(2014-04-19):
我的也是内存不过,不知道是哪个排阻坏了,还希望知道的大侠指点一下

网友:
我的板,确定是主板有问题,内存也坏了,加上客户内存跑码D4,用我的内存正常亮机,测量43T相连103排阻并没坏,不知是否还另有排阻??

网友:
EN脚受控于一个双二极管,双二极管受控于VTTPWRGD

网友:
本人在在此感谢楼主的 图 今天刚刚接到一个一样的主板 故障现象都一样 没CPU供电 看了楼主的帖子直接拆了 果然就好了  但是我在没上CPU的时候 CPU的供电是出来了  连复位都有 搞不明白了

网友:
楼主很好。经典

网友:
我也修道  好多张了   cpu没电呀  类似  这个班 的额  有 这个芝麻管  拆掉   或  旁边 102排阻 坏的

网友:
这个芝麻管 坏 或 102坏

网友:
研究了半天。看了你的帖子,又修好一块。 谢谢分享!

网友:
这种现象,如果芯片是好的话,一般都是外围元件出来问题

网友:
楼主思路不错,很清晰

网友:
都是通病..这么好修.谢谢了

网友:
楼主是那里的排阻,说不清楚说一下排阻的大小。另外今天修了个不过内存,报BO,不知道那里的问题,内存供电1.5伏。DDR2的标准应该是1.8伏呀

网友(2015-09-01):
把芯片取下来可以直接通电?

网友:
我的也是CPU无供电,诊断卡01

网友:
搞好了  就是好事

网友:
好啊,借鉴了,又学习了一招

网友:
这个都是通病了  要么拆了这个 要么有个4R7的电阻腐蚀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