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风扇转一下马上停掉 好像主板烧了 请问怎么排查

楼主(2013-06-11):
主板是am2+的 请问如何排查电路 多谢指教

网友:
有供电短路,开机保护了,查各大供电就是了

网友:
多谢 多谢 呵呵 我就是不知道查哪些供电 我是新手 以前修手机的 现在只会配件级维修 想学些简单的主板电路级维修 请问查供电的方法哪里有 能给个链接吗 多谢

网友:
首先你得判断是电源保护还是主板保护引起的,主板短路引起的查ATX电源接口对地阻值

网友:
拔掉12V辅,看还短吗?
一般都CPU供电那里短路,一般都是场管GS极通了。
找到通的场管。换掉,一般就好了。

网友:
首先要排除电源是否坏了,没坏的话取出主板点试试!

网友:
这个问题,先看机箱重启键是否卡住了,这个容易忽略,有次弄了我好久,可能我技术太差,还有就是电源管理芯片,更换一个看看

网友:
我遇到一个,是个三极管短路了,换掉OK了。

网友:
这种现象我遇到过几次,是ATX电源坏了,修好电源就行。当然也可能是主板供电问题

网友:
电源问题吧

网友:
换个电源试试看

网友:
楼主可以换个电源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