翔升9600终结版跑码通过 不显示

楼主(2013-06-11):
翔升9600终结版 跑码通过 不显示画面 供电正常  BGA焊了下  没变化  四块一样的都是这样的问题    大师们  帮帮忙   谢谢各位啦

网友:
人家说的就是显卡吧。。。可以考虑刷一下BIOS

网友(点评):
你算过就知道是BIOS问题,,你量过显卡共电没,显卡在主板上认到卡了吗。 显卡工作的吗,

网友:
额  到最后还是没修好  还给客户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加焊下北桥试下 不然是显卡的问题

人家显卡不行你让人家焊北桥,你真是极品

网友:
测试VGA三基色对地阻值,南桥,及南桥外设,最后是北桥!

网友(点评):
你还是,极品中的极品,,显卡啥时跑也南桥,北桥了, 南北桥有VGA三基色吗,,大师马果然不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