向大家请教个貌似低级的问题!呵呵

楼主(2013-06-11):
假如我的笔记本坏了,不,我真是乌鸦嘴,还是拿别人举例吧,假如你的笔记本坏了(呵呵),故障是显卡问题,内屏不显示,外接能正常显示,这样的话我们可否长期将就着外接使用啊!但是以前我听人说过长时间外接使用不好,至于为什么不好,正是我想知道的事!就是怕时间长了连外接也不显了,你们有哪位朋友亲自试过啊!??

网友:
没尝试过!

网友:
这个不用去尝试,如果你觉得笔记本接个外显方便的话就一直用了,这个无所谓的,至于能用多长时间要看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问题,既然是将就用,那就用多久算多久了噻。

如果是显卡坏了引起的故障,那就用不了多久

网友A:
能用 不过继续用 显卡到时候都会不显额

网友B:
呵呵。。。根据你说话我可以判断你家的大概位置!信不?呵呵。。你这人说话还真有意思啊,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觉得笔记本接个外显方便啊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呵呵。。。根据你说话我可以判断你家的大概位置!信不?呵呵。。你这人说话还真有意思啊,我什么时候说过 ...

我就有两台笔记本是接外显用的,不过不是显卡有问题,是屏坏了,放在维修台下边就很方便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就有两台笔记本是接外显用的,不过不是显卡有问题,是屏坏了,放在维修台下边就很方便的

对于屏或者屏线坏的,情况应该会好点!怕的就是显卡问题造成的只能外接显示,但时间长了, 外接也不显了那可就麻烦了,,,这种就是怕用不了多久,可能用着用着外接变花屏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用 不过继续用 显卡到时候都会不显额

啊!是吗,我外接也不显吗,那假如不是显卡问题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