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花屏??

楼主(2013-06-11):
华硕19寸VH196D显示器4个月内换过灯管和驱动板,乐华驱动板,硬件检测显示乐华15.4寸,现在又出毛病了

有时候看电影电视就花了,重启机器又好了,一阵阵的,电脑截图还看不出来,手机照的,

求大侠哪又坏了??

网友:
这种花屏应该是屏线问题

网友:
屏线,屏,驱动板程序都有可能造成这个现象,这个还需要进一步查才能确认是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再换个驱动板试下,不行就可认定屏,最好是叫客户重换一台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屏线!笔记本也遇到过好几台了1

网友:
一般都是屏线问题

网友:
一般是屏线问题,驱动板也有少数见到过这种现象!

网友:
应该是屏线的问题,用橡皮擦一擦金手指,把插槽往下压一压,试试。

网友:
这次是液晶屏问题吧

网友:
遇到过屏线故障的机器,换根屏线就好了,如果身边有相同的屏线建议换根试。

网友:
lg1934也遇到这种问题,但是如果换集成显卡的主机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,初步判断是驱动程序的问题。

网友:
我遇过是屏线问题,后来把屏线直接飞到驱动板上才解决了

网友:
屏线的可能性大些,再不行就直接换一台新得好了。

网友:
看看屏接口和屏线的接触是否良好

网友:
先排除显示屏的问题,最有可能的就是屏线,其次是驱动板

网友:
什么都是有可能的

网友:
屏线的可能性大点。 还是换根屏线试试吧

网友:
不是屏就是屏线  如果是屏坏没有修的价值

网友:
看看屏线吧,遇到过几次。

网友:
屏线,绝对是屏线

网友:
不一定哦,是不是要试了才知道的!也有可能是屏本身的问题的!

网友(2013-11-28):
这一看就是屏线的问题吗。

网友:
用替换法逐一排除,先换屏线,再换驱动板,都品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