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不是所有的笔记本都支持显示屏可以更改为可触摸显示屏啊??

楼主(2013-06-11):
以前听人说过好像是的,但是我觉得不对啊,有些板子根本就不支持带触摸的相应功能,现在市场上有那种WIN8系统的平板电脑!真是给了笔记本当头一棒 啊!

网友A:
必须主板支持吧 ,外屏也要连接到主板上。

网友:
你听说的所谓的改触摸应该是利用USB借口接一个USB的电阻屏而已,所有的笔记本都可以改,一种外置就是有根线要插在USB上,还有一种就是USB线焊接在机器里面

网友:
嗯,3楼正解,接在USB上就可以

网友B:
头一次听你这样说啊!不知可行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必须主板支持吧 ,外屏也要连接到主板上。

外屏也要连接到主板上??肯定要连接啊!你这不是废话吗,大哥!

网友C:
X宝上有 不过应该很多不通用吧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头一次听你这样说啊!不知可行吗

这个我曾经闲着无聊的时候把我的T60改装了一下,只是说改装的效果想要达到IPAD那样的想都不要去想,但是用手去摸摸屏幕享受下WIN7还是可以的,不要期望太高,如果给老人用用倒是可以去改,淘宝上有卖的,价格不是太高,100多点吧,我是改的内置的,机器现在给我老爸了,不知道用的咋样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我曾经闲着无聊的时候把我的T60改装了一下,只是说改装的效果想要达到IPAD那样的想都不要去想,但是用 ...

WIN7该了有什么用啊,该WIN8的才爽啊!你是该的内置的?这个还分内置外置吗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X宝上有 不过应该很多不通用吧

什么?肯定要找能用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WIN7该了有什么用啊,该WIN8的才爽啊!你是该的内置的?这个还分内置外置吗????

外置就不叫改了,直接接上USB接口就好用了,内置无非就是USB接在机器里面的USB处。没任何区别,电阻屏大小一样通用,没有所谓的兼容性问题,很简单,就是会用电烙铁就可以了,WIN8我没体验过,或许会比WIN7感觉好点,驱动都是自带的,装上就可以用了,新手可以用来熟悉下下电烙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