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风扇的笔记本问世!

楼主(2013-06-11):
这种笔记本世界上有吗,有主动制冷吸热系统的笔记本吗

网友A:
记得上次修一台上网本好像就没有风扇,里面只有一个小散热片,记不住什么本子了

网友B:
有次修到一台富士通的笔记本,没有散热器,没有风扇。芯片全是用胶灌满了,,,没办法修,直接报废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有次修到一台富士通的笔记本,没有散热器,没有风扇。芯片全是用胶灌满了,,,没办法修,直接报废

什么?富士康有这样的笔记本吗,还真没听到过呢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什么?富士康有这样的笔记本吗,还真没听到过呢

呵呵,兄弟还真会打岔,人家说是富士通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呵呵,兄弟还真会打岔,人家说是富士通啊。

呵呵,,SORRY,笔误。。。

网友E:
486的不需要风扇 586就有风扇了 功耗低超低的可以不要风扇 松下F2的好像就是的,通过传热导管到键盘背面铁皮上散热。理论上只要处理好散热就可以不要风扇,但是风扇的散热效果是最明显的。而且不用风扇传热温度比较难控制。不能有效的散热,而且散热不用风扇,功耗大的机器更难处理了,笔记本本来讲的就是轻薄,方便携带。这样就没笔记本的意义了。

网友F:
我也前的军工本  松下cf18就没有风扇  利用机器的金属外壳散热

网友G:
楼主搞这标题是吸引人吗?

楼主最近在狂发帖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我也前的军工本  松下cf18就没有风扇  利用机器的金属外壳散热

军工是可以抗坦克碾压的吗

网友I:
IBM的本之所以出名,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他的散热做的好。但没风扇的本除了上网本,还没有见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楼主搞这标题是吸引人吗?

呵呵呵。。。。你认为是就是啦,认为不是就不是啦!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IBM的本之所以出名,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他的散热做的好。但没风扇的本除了上网本,还没有见过。

IBM的散热系统做得好吗???具体好在哪里???材质问题还是设计合理!?还是其它什么。。。?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军工是可以抗坦克碾压的吗

没遇到过啊!有图就好了。。呵呵

网友:
几天前有个SONY超薄本 就是没有风扇的 配的是固态硬盘 板载内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486的不需要风扇 586就有风扇了 功耗低超低的可以不要风扇 松下F2的好像就是的,通过传热导管到键盘背面铁皮 ...

辛苦了,哥们?不知道是你一字一字打出来的,还是拷贝的?呵呵。。,另外小弟不太清楚什么叫486和586??能否说的清楚简单易懂点呢,谢谢喽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记得上次修一台上网本好像就没有风扇,里面只有一个小散热片,记不住什么本子了

好多上网本都没有风扇。

网友J:
修过一台松下CF-T2就是这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修过一台松下CF-T2就是这样的

这台机器我倒还没遇到过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