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翔主板没CPU供电

楼主(2013-06-11):
技翔JX-G31QA接到主板上手的时候是上CPU掉电,看了一下芯片是RT8802A  ,大概的查了一下,把10脚旁边的电阻换了,还是不行,就把那个芯片给换了,上电,上CPU,不掉,可是没有CPU供电,量一下总线1.2V还有IC的第一脚VTT/EN 1.1V  10脚电压跳变,是温控,还有DVD1.3V 。可是CPU供电就是不上来,  想上图片的,可是上传不了!!!!!

网友:
1.8V有了没有?

网友(2014-02-26):
我的也是这样,烦恼中

网友:
开启脚有电压吗,我这个也是上U掉电,之前遇到过主芯片就好了

网友:
我这是有一块 翔升的 板子也一样 CPU 不上电 无温度。

网友(2014-07-14):
我的板DAO的  放了还多天了  清灰完就没有CPU供电了 郁闷着呢

网友(2014-10-16):
这技翔真垃圾,什么都没有,气人

网友:
楼主先查一下前面的电压都满足啦嘛
再看住电压 和开启电压出来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