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桥伤不起啊

楼主(2013-06-11):
今天客户拿来一杂牌板子能触发不跑吗电压正常刷BIOS无果,用旋转风枪加焊桥不触发了  啊 啊 啊啊

网友:
是伤不起

网友:
风枪还是不行的。关键时刻还得上BGA呀!

网友(点评):
上BGA也不行啊,风枪200度以下只双脚试吹,上BGA还是要很大的功夫才得,真不给力。

网友:
把桥给烤坏了吧!!

网友:
伤不起伤不起呀

网友:
温度没把握好

网友:
旋转风枪???什么高级玩意儿??跟普通的855焊台有何区别!?做BGA还是建议用BGA机器,风枪局部受热很容易出问题的!

网友:
那你后来怎么面对客户的!?他妹找你麻烦???

网友:
用BGA干吧风枪要求技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块主板好忽悠吧

换的主板??

网友:
用风枪也能搞,牛叉啊,不过,也悲催了,可能是桥坏了

网友:
如果 桥没有  短路 、   拔下  重做BGA   成功的机会还是很高的。  祝你好运!!!

网友:
如果 桥没有  短路 、   拔下  重做BGA   成功的机会还是很高的。  祝你好运!!!

支持楼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块主板好忽悠吧

还好忽悠走了 就是心理不爽

网友:
不是伤不起,是没有好工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