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显示器LED暗屏该怎么维修求解

楼主(2013-06-11):
今天碰到一台液晶显示器三星牌子的,LED屏,出现暗屏,更换了高压板,灯管线还是一样暗屏,是LED屏上管子问题吗?求高手帮助。。。。

网友A:
主板供电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输出电流不够  电源这一块的问题..

网友:
高压板不得行 换个大点的就OK

网友:
首先要确认高压部分的开启电压是否正常,然后再分析是否前级供电故障。

网友:
开启电压正常,前后级供电测试也是很正常。。就是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又没有图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板供电问题

应该不是电压的问题吧

网友:
高压没升压起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