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帮忙看看苹果键盘怎么拆

楼主(2013-06-11):
客户的苹果A1369从键盘进水要求换一个 其他的都拆了剩下键盘拆不下来 键盘四周的螺丝全拆了键盘和C壳就是不分开 好像键盘中间和C壳还有什么固定 C壳和键盘一起换台贵了 所以大家有拆过的出来说一下感谢

网友:
上图片给力一点呢~!

网友:
不会上传图片

网友:
一般是整个C壳换的,不然装不紧,平平的。

网友:
好像键盘和壳是扣是的对吗

网友:
键盘和壳是用铆钉固定的,可以拆换键盘,你买键盘别望了买小螺丝钉,因为铆钉取下来就不能用了,要用螺丝钉扭固定,取那铆钉有点难度,要完全取出来才可以上螺钉,别取断了

网友:
根C在一起的,拆完装上也不太美观了

网友:
C壳和键盘一起换的话,你岂不赚的更多啊!当然前提是客户同意!呵呵。。。应该是键盘下面跟C壳之间有胶粘住!!当然也有可能有铆钉!

网友:
6楼的大哥麻烦你给我详细的说一下怎么拆 是只拆铆钉定头部分还是直接从C壳全部拔出来,也是说螺丝是装在C壳上还是装在铆钉上?说说你是怎么拆铆钉的 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