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D 不跑码维修注意这一信号

楼主(2013-06-11):
AMD时序图中南桥发送H_STOP#信号给CPU和北桥,北桥再返回一个ALLOW_LDTSTOP#信号给南桥,南桥再发出复位信号。实际维修中H_STOP#信号为低电平会导致有复位不跑码,但ALLOW_LDTSTOP#些信号为低电平也可以正常跑码(以SB700南桥ASUS主板测量)。

网友:
有点深奥  不知lz  可以说一下这都是什么信号

网友:
LDTSTOP#应该是在复位之后吧,类似于INTEL的CPU_STOP#之类?

网友:
这两个信号在哪能测到呢

网友:
在电路图上能找到

网友:
这个信号在电路图上有写的.

网友(2013-07-16):
有难度    实物不好找

网友:
这个是不是在较新的版上才会有呢!

网友(2013-09-22):
遇到的主板都没有图纸  信号难找啊

网友A(2013-10-31):
引用 网友B:
在CPU ADS#之后还是之前? 这信号应该类似于吧?

是复位前置高,要置低才是复位后~

网友:
徐总,这2个信号在那主板图纸有啊,信号是测不到的,只有看图纸才有啊,我都被老师骂了N次了。

网友C(2013-12-11):
引用 网友A:
是复位前置高,要置低才是复位后~

LDTSTOP# 正常电压应该为高电平?   STOP#是低电平停止么? 如果是,为什么复位之后又是低电平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LDTSTOP# 正常电压应该为高电平?   STOP#是低电平停止么? 如果是,为什么复位之后又是低电平呢?

谁说复位后是低啊。

网友(2014-03-14):
老师那这两个信号在哪里测。。。

网友:
以前都没听说过

网友:
能不能详解一下。 这样一句话就相当于一片雾水

网友(2014-04-23):
徐总应该上个时序图,有图有真相,哈哈,的确没有注意到这两个信号

网友:
信号在哪里测量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