盈通6600-D2 256M DDR2标准版无供电

楼主(2013-06-11):
修了N久了这板子,测BGA32+32对地正唱无短路现象,测供电只有12V,无主芯片和显存供电。查了RT9214
1脚有12V电压,5脚无电压造成无输出,跑线是越跑越晕。。。。。。。请教!!!!

网友:
找一分图纸看一下

网友:
你先换个9214试试

网友:
我用7120代换了9214,开机。。闪火,,旁边的一个13N03一脚烧断。于是用了7002代换了13N03,上机电源管很烫,估计是换的管子内阻太大,5V出来了。。主芯片无电压,,,,,郁闷中,以前电源管用的是14n03我用的是D1703但很烫,。。。

网友:
BGA32+32对地无短路说明GPU没有问题,查GPU供电和显存供电的场管是否击穿。如果场管正常,再检查与场管控制极相连的控制芯片。
重点是检查芯片的供电脚,电压输出脚的供电,EN脚供电是否正常。一定要查芯片资料,不可碰运气随意代换。
7120代换了9214,开机。。闪火。。。。。是芯片换错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