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笔记本听见开机声音了 但是屏幕还在自检 ?这个是什么问题

楼主(2013-06-11):
海尔笔记本听见开机声音了  但是屏幕还在自检 ?这个是什么问题 ?有那为师傅知道给 小弟说下  谢谢

网友:
说什么型号的本子 什么显卡  ?可能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是什么芯片组的

网友:
系统或者 硬盘的问题 比较大吧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看看是不是正常的哇。。

网友:
电流跑多少啊  显卡的概率大些

网友:
是什么怪毛病 外接试试

网友:
我今天把机器那硬盘装其它机器上装好系统 同时解压了  再装回那机器  就可以了     搞不明白呀!在那机器上装了解压了就 那样 只听见进系统声音  屏幕却自检    郁闷的很 !

网友:
我遇到过有客人拿来的屏就是这样,碰一下就动一下,就是显示不同步,最后判断是屏问题

网友:
系统引起的故障?好像这故障比较少见